[Kinetis] 请教各位,关于KL的ADC硬件触发功能的使用

楼主(2013-10-10):
我想用ADC的硬件触发功能,但是图中所示的相关配置我找不到,想请教各位,另外,SC1B–SC1n和SC1A的区别主要在哪里呢?

网友A:
SC1A寄存器可用于软件和硬件触发两者模式的的操作。为了允许ADC的连续转换可以被内部外设触发,ADC有不止一个状态和控制寄存器,每个转换对应一个寄存器。只有硬件触发的模式下,才可以配置SC1中的SC1B寄存器。
操作可以通过配置SIM_SOPT7寄存器来设置。默认情况下是使用TPM1 通道0作为ADC0 A的触发源, TPM1 通道1作为ADC0 B的触发源。
可以设置SIM_SOPT7 [ADC0ALTTRGEN] 位置位,然后通过SIM_SOPT7[ADC0TRGSEL]来选择其它硬件触发源。

网友B:
看看 也学了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