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系列ADC时钟源问题?

楼主(2013-10-10):
Kl系列的ADC有4个时钟源,

1.BUS

2.BUS/2

3.ALTCLK

4.ADACK

我想问下ALTCLK和ADACK这两个时钟源是怎么理解的,在什么情况下如何使用呢?谢谢

网友A:
在参考手册中,你会看到ADC的内部的框图,你就可以发现,ADACK是ADCLK的同步信号,是内部的。ALTCLK是外部的时钟信号(具体对应时钟源信息可查找参考手册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