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初学者:Pin Mux Control的功能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3-10-10):
000 Pin disabled (analog).
001 Alternative 1 (GPIO).
010 Alternative 2 (chip-specific).
011 Alternative 3 (chip-specific).
100 Alternative 4 (chip-specific).
101 Alternative 5 (chip-specific).
110 Alternative 6 (chip-specific).
111 Alternative 7 (chip-specific).
我没有找到2~7的定义,那位大侠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chip-specific的意思简单理解就是特殊MCU,特殊对待。
因为不同MCU之间引脚定义会有所不同,具体哪个引脚的ALTx都用于什么功能,请查看参考手册中的PINOUT的部分。

网友A:
不用客气,欢迎又问题在论坛中讨论!!

网友B:
教程在不断更新,是不是有点美中不足?21IC论坛马上搞送板子回馈活动啊,通知已在论坛中贴出!!
链接如下:https://bbs.21ic.com/icview-627480-1-1.html,赶快围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