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d出现这情况~~~

楼主(2013-10-10):
:'(:'(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没下一步了  大家知道如何解决么

网友A:
路径换中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换中文试试

都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最后自己解决了,是因为要转的pads文件层数太多了,对不上,将pads文件输出asic  版本为3.5或3.0  将那些层弄掉,然后再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