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M32产生PWM

楼主(2013-10-10):
本人小白 想用STM32ZET6做飞行器,现在要产生4个PWM 应该选哪个I/O口好呀 我看到说要用定时器,可是不知道用那个

网友A:
4个pwM可用T2,T3,T4,T5通用定时器。

网友B:
只要是定时器的通道端口,都可以提供 PWM 信号。
如果频率相同,可以相位相同,推荐用一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软件效率会高一点。
如果不能保证频率一致, 那就用不同的定时器。

网友C:
STM32的定时器除了TIM6和TIM7之外,其他的定时器都可以用来产生PWM输出,其中高级定时器TIM1和TIM8可以同时产生7路的PWM输出,而通用定时器也能同时产生4路的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