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使能端 的设置咨询

楼主(2013-10-10):
在LCD中对 使能端 E  复位端 RS 写数据端 RW 的管脚定义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没有
我在单片机中将这三个端口设置为 RW 为P2.5     RS为  P2.6    E为 P2.7程序没有问题   当我将三个端口对调一下设置成RW为2.7   E为2.5的时候程序就出问题了  就不能正确显示了

所以想咨询一下各位  这三个端口的设置有没有什么其它的要求
谢谢

网友A:
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时序不严格造成的吧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如楼上,一方面可能是时序问题,不然就是你导线连接不良。

网友C:
也有可能在软件里忘把对应的引脚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如楼上,一方面可能是时序问题,不然就是你导线连接不良。 ...

时序问题 能大概给我说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