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812和W5100连接,不能在该区域内写入数据

楼主(2013-10-10):
用2812和W5100连接。采用的是直接总线,2812地址线的低15位和数据线的低8位于5100的连接,XWE和XRD分别连读写,扩展的zone2,但是都连好之后,在区域2内的数据都是0xff00,然后不能在该区域内写入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啊?哪位朋友给指点一二呢,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看看你硬件连接上是否正确吧,我那个是总线的连接出现问题,开始的时候只是用线插上了,没有焊接,后来重新焊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硬件问题   应该还有一个片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