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失去响应

楼主(2013-10-10):
一直用的好好的,能给CC2530仿真、烧程序,突然就变成一烧程序就失去响应而且无法结束进程!只能重启电脑。
软件卸载重装也没用,把电脑系统,求解决方法!

楼主:
求解决方法,有相同问题的朋友也可以一起过来讨论下!急~~~

网友A:
楼主用的是win7系统吗?我在win7系统上用iar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不兼容吧。

网友B:
换成xp系统比较好的。

楼主:
关机是我以前一直能用啊!突然就这样了实在是找不到解决方法,求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机是我以前一直能用啊!突然就这样了实在是找不到解决方法,求大神~~~~

不知道什么原因,你重新安装下试试。win7有很多兼容性问题

网友C:
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我很是汗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win7系统吗?我在win7系统上用iar遇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win7,家里两台电脑一台没事一台就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win7,家里两台电脑一台没事一台就挂了

:L真方便。我原来用win7,iar下载时就出现楼主的这种问题,后来就改XP了

网友D: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