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 重复计数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10-10):
高级定时器的重复计数器在使用上有点疑惑,请教一下:
假设本次有257个脉冲需要发送,能否分两次,第一次设置重复计数器为2,第二次设置重复计数器为255?
那么设置第二次的255的时机在哪里呢?
在第一次的更新中断里好像不行,因为更新中断进去后,重复计数器又自动的装载为2了吧?
那么在第一次的中断里写重复计数器为255,然后人为的操作一下更新标志,让它产生一次软件更新吗?

网友A:
数据手册上说:
开启了预装载功能后,这些位允许用户设置比较寄存器的更新速率(即周期性地从预装载寄存器传输到当前寄存器);如果允许产生更新中断,则会同时影响产生更新中断的速率。
每次向下计数器REP_CNT达到0,会产生一个更新事件并且计数器REP_CNT重新从REP值开始计数。由于REP_CNT只有在周期更新事件U_RC发生时才重载REP值,因此对TIMx_RCR寄存器写入的新值只在下次周期更新事件发生时才起作用。

可见,每次中断中及时更改 RCR 就可以了

楼主:
比如第一次设置的是2次,在这个2次更新中断里更改为255次,那岂不是还要经历一个2次的更新中断后,255的次数才起作用?

感觉很模糊,被绕进去了。

网友B(2014-05-06):
请教:STM32 TIM1重复计数器不能正常使用:重复计数器赋值不为0时,只要有溢出就会产生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