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生产资料 找不到?

楼主(2013-10-10):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stm8s但公司要焊接温度、可靠性测试、环保物质等文件,我找供应商,他们说到www.st.com去下载就可以了,但我就是找不到这些资料。
香主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再推荐一个网站 http://www.stmcu.org/
希望能找到你要的资料

网友B:
还有找不到的资料?
如果网上不容易找到,就给供货商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推荐一个网站 http://www.stmcu.org/
希望能找到你要的资料

你那上面和官网主页上其本一样,只有与设计有关的手册,那焊接温度曲线、可靠性测试、环保物质含量压根就找不到

楼主:
终于有点现索了有个文件是这样说的:
1 Lead-free packages at STMicroelectronics
STMicroelectronics is fully committed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tarted in 1997 a voluntary program for removing polluting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from all devices. In 2000, a strategic program, named ECOPACK has been
officially launched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solutions leading to environment friendly
packaging and ban progressively Lead and other heavy metals from our manufacturing
lines. ECOPACK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STMicroelectronics.
STMicroelectronics ECOPACK products are RoHS compliant according to EU 2002/95/EC
directive.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go to http://www.st.com.
但具体含量是什么了?不是要到那个超慢网上去淘,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