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一下为何PH计的输入电路出问题?

楼主(2013-10-10):
这张图是本站电测与仪表的栏目为求助题,为何有问题,原因是什么?请老手与新手议一议,关于差分运放或差分电路设计要点?输出不稳定,乱动。

楼主:
我发现很多人不明白仪表运放或差分电路的使用要点。

楼主:
原来都是明白人啊

网友A:
楼主是来打广告的??

这是广告吗?既然没有热情,那就算了。

网友A:
因为你说TI给了“终极答案”啊,乱跳是怎么跳法呢?没人进来可能是因为没人看懂哟。

楼主:
信号乱,代表没有固定的规律啊,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网友A:
提供的信息太少,个人看法输入信号可能本身就有问题呢?而且大家对PH计不熟悉,可能不知道两个输入端是怎么跟传感器相连接的。

楼主:
PH计是一个输出MV级的电压的信号源,其内阻可达200M,左右,电压信号在-470----+470MV之间,相当于PH在0-14范围,二个电极引出。

楼主:
现在流行差分电路处理,但不知差分电路在某些埸合用得好好的,有些埸合不行。

网友B:
1、这不是“差分运放”,而是三个普通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
2、PH计不了解,其输出信号特性你说的也很不清楚
3、电路没画输入部分,看情况是没有建立稳定的静态工作点。
4、想介绍经验就介绍经验,想提问就提问,看起来像是提问,又说TI的终极解释,你到底要闹哪样?卖啥关子呢?
5、仪表放大器怎么用?  我建议大家看《仪表放大器应用工程师指南》 ,虽然也是广告书,但是写的还行。

怎么建立静态工作点呢
信号源特性说得够清楚了。

楼主:
你可以仿真一下,这个电路是可以通过的。

楼主:
桥式用仪运的时没有人要给它偏置啊

网友C:
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太大,采用直接采用仪用放大器结构,放大器输出不一定能稳定。信号小,输出阻抗大,需要注意抑制失调和漂移,也需要在保证高输入阻抗的前提下直流稳定。34401A的前级电路可以看做是低成本实现此功能的一个典范。

偏置电流40皮安,在信号源内阻上也没有多少,跟它的信号电压可不计的。

楼主:
CA3140输入阻抗1.5T。偏置电流为4十个皮安吧

网友D:
LZ解释清楚了,别卖关子了

原因已说明

网友E:
看看LZ的答案

原因已说明

网友F:
这是典型的仪表放大器电路图!

网友G:
问题在于这么高的内阻光输入端的噪声就很可观了,经过仪表放大器放大噪声更大,需要加强在输出端的滤波,同时考虑能不能选择低输入电流与低噪声的运放

这个信号属于直流信号,带宽可以做到几赫,因此噪声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仿真一下,这个电路是可以通过的。

仿真是可以过的,但是分立运放做的仪器放大器受电阻等原件的一致性所限制,CMRR肯定不如集成的仪器放大器,ADI有专门的文档讨论这个问题。仿真没有考虑这些因素,另外仿真能用,不代表电路正确。

一般仪放输入电阻没有这么高,如果精度控制在1%,输入阻抗要只少2*10^1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仿真是可以过的,但是分立运放做的仪器放大器受电阻等原件的一致性所限制,CMRR肯定不如集成的仪器放大器 ...

我觉得是噪声问题,共模抑制比还只是小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是噪声问题,共模抑制比还只是小问题

CMRR也是噪声的原因之一,噪声这个东西很难讨论,因为引入的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CMRR也是噪声的原因之一,噪声这个东西很难讨论,因为引入的可能性太多了。 ...

先暂不考虑信号源的噪声,就是信号源内阻就达到200M,热噪声大小可想而知。根据楼主的描述输出是乱跳的,也印证了说法。我们假设楼主的电路的CMRR无穷大,也无法避免噪声被放大输出

热噪声,属于高频,功率譄是稳定的,输出信号乱只能说明漂移,或直流(低频)干扰,静态工作点失当导致。

网友H:
电路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觉得3个放大器可能出错的话直接用一个仪表放大器的了。内部结构和你这个一样的

从偏置角度考量,

楼主:
原因是偏置不对,怎么做正确的呢,又能克服高阻的条件,提取出信号的电动势,又能正确偏置,让运放工作呢?

楼主:
仿真是有问题的,结果不可信

网友I:
信号源内阻太大,电路取到的信号应该较小。建议使用专用的仪表运放,它的输入阻抗较高。
另外,我怎么记得PH探头是高阻的电流传感器?

网友J:
硬件不怎么懂的飘过

网友K:
输入信号没有电流回路吧.

怎么修改呢?

网友E:
估计就是LS所说的了

网友L:
ph计没那么复杂呀,一级阻抗变换,一级放大足够了。没有明白楼主要问什么概念。

以上电路接复合PH电极的时,以差分信号能否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ph计没那么复杂呀,一级阻抗变换,一级放大足够了。没有明白楼主要问什么概念。 ...

你用过PH电极信号用差分放大的吗?

网友L:
可以差分,但不是你上面的电路,你上面的电路可以说普通运放搭建的仪表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差分,但不是你上面的电路,你上面的电路可以说普通运放搭建的仪表放大器。 ...

目前的有没有改进的地方呢?

网友M:
不太明白这种不共地的系统如何用差分
如果PH1 PH2间压差恒定,那PH1对系统地的电压是确定的么?
我用差分AD做5位电压表,如果把一个差分输入端接地,会测出几mv,两端都悬空才能得到0V

楼主:
二端是接PH电极的,应是二端浮的,对糸统地是不确定的。

楼主:
PH信号低频直流信号,其电动势是MV级的,内阻很大,几百M,其电动势与PH值成正比,是线性的,属于窄带放大器,后级完全可以用有源滤波器清除热噪声引发的问题。不考量输入接法,电路本身没有问题,以前用桥式测量的没有问题。现在核心是差了什么,引起直流漂移不定。

楼主:
从大多数的人回复来看,仪放或三运放搭成的仪器放大器有一个误区,也就是在正相端没有必要给其偏置电流的回路或从一个正相端流回另一个正相端都 是错误的,认为电流是零,实际上,是有的,很小而已,因此必须要让它流回地或糸统,二个输入端的电流不可能从基极到基极的流向,这违反物理机理,因为正相端和反相端都是直接接输入级的基极或栅极,BJT是电流控制器件,这好理解,而JFET的也有电流要流出,实际上JFET输入级是个反向偏置的PN结,但还是有极微小的电流要流出。因此外接电路必须要跟糸统连结在一起。为何平时用差分电路或仪运不考量这个问题呢,其实桥式电阻就提供了偏置电流的回流通道,而本贴的输入接法是浮动电压源,没有提供回流通道 ,也就是运放工作点不正常,表现为直流无规则的漂移,怎么连呢,难道要在二个正相端接高值电阻下拉到地吗?理论上可以怎么做,但这样的高阻(只少100倍PH电极的内阻,G级的电阻很难买或者可能也没有生产),如果即几百M的电阻,显然变相降低了运放的输入阻抗,降低了提取的信号电压,(注意PH电极的电动势跟PH有关,而其阻抗也不是一个固定值,因此没有高的输入阻抗必会带来线性误差,必须远大于PH的阻抗,才能让输出信号接近于其电动势。怎样解决呢,即既能解决回流问题,又能维持高阻态,很简单,在一个引线上(最好连参比电极的引线)下拉一个10K的电阻,这样提供了回流通道,从二端看进去的输入阻抗又是一样,保证了近似于电动势的输出信号。这样做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对二个同相端的偏置电流的流过的等效电阻不平衡,一个是K级的阻抗,一个是几百M的阻抗,从而引发的有一个失调电压产生,(后级电路用调零消除,但不是好办法),为了尽量降低这个失调电压,必须要用极低低偏置电流的运放。只要以上这么做,PH的前级差分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下图是解决办法的示意图,标明二个偏置电流的回流途径,从而产生一个失调电压。

楼主:
仪表放大器——可避免常见的设计陷阱

deyisupport 2012-10-26 23:14 0
作者: TI专家Bruce Trump

仪表放大器(IA)是运算放大器和反馈电阻的结合,用于精确地获取和放大信号。 使用这些通用放大器的一个常见错误是没有为输入偏置电流提供一条通路。25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向人们展示一幅图表,强调正确运行所要求的必要输入偏置,但广大设计人员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之所以会这样也许正是因为它的名字——仪表放大器。它听起来像是实验室仪器,例如:示波器或者频谱分析仪等,包括一些随时可用的输入。好吧,差不多是这样,但仪表放大器需要您更小心一些。 每个输入都直接连接至双极晶体管基极(请参见图 1a)或者 FET 栅极(请参见图 1b)。双极晶体管要求基极电流工作。浮动热电偶电压源不提供该电路通路。没有该电流通路的情况下,输入会出现饱和,从而形成无效输出电压。

即使是一个极低输入偏置电流的 FET 输入 IA(例如:INA116)也要求一条偏置电流通路。 尽管首次上电时图 1b 所示 AC 耦合电路可能会看似正常工作,但输入电容会通过微输入偏置电流缓慢充电,并且输出好像会不稳定或者偏离其起始值。每个输入的接地电阻器会对该电路正确偏置,同时在 FET 输入的输入偏置电流极低的情况下 10MΩ 电阻会非常有效。 请注意,许多电路均不会要求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如果差动输入电压源能够提供输入偏置电流,并且其参考导电通路接地,则无需特殊预防措施。请参见图 2。

图 3 显示了正确偏置 IA 输入的三个例子。所选应用和 IA 的特性不同,图中所示电阻器值可能也会不同。

在如何提供这种电流通路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图中仅显示了三种通用案例。只需一点点创造性,您便可以找到一种适合您应用的方法。如果您对我们的高精度放大器有什么建议,请访问我们的论坛。 我又一次想到了这种放大器的名字:仪表放大器,这可能就是它经常被人忽略的原因。顺便说一下,在处理运算放大器输入时我们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至于原因,我认为无需解释,不是吗?

原文请参阅: http://e2e.ti.com/blogs_/b/thesi ... common-pitfall.aspx

楼主:
核心要点是差分电路或仪运不能接浮动电压源的。这就是差分电路或仪运听名字误解的地方。

网友C:
台式6位半万用表能准确测量吗?

楼主:
要看台式机的输入电路结构怎么样,其输入阻抗是多少啊,怕是不能测量。

楼主:
这是一款台式机,看其输入阻抗有点难,电极内阻是200M,有误2%左右的误差

电极内阻是200M?为什么不是10G

楼主:
跟3140的输入阻抗1.5T,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沒看明白楼主的意思,像离子式煙霧感传器一般,需要有隔离环的隔离。

需要偏置电流回路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从大多数的人回复来看,仪放或三运放搭成的仪器放大器有一个误区,也就是在正相端没有必要给其偏置电流的回 ...

我想说,楼主多虑了。你的pH传感器能达到什么级别的精度?失调造成的误差是多少?

0.5级的精度,原理上讲明这个存在的潜在的隐患。

网友O:
这只是潜在的隐患而已,相比较而言,CA3140的失调电压才是产生误差的主要因素。

5.4/2500=0.216%,基本符合精度需要,加上调零。中间有电位抬升,符合AD信号电压要求。
考量输入信号为-470---+470mV,动态范围为940MV,如果AD的基准为2.5V,则差模放大倍数为2.7倍,如果3140的失调电压为2MV,也就放大2.*2.7=5.4MV,引发的误差为

网友O:
我是说“相比较而言,CA3140的失调电压才是产生误差的主要因素”

你计算了失调电压产生的误差,那你再算算失调电流产生的误差。

网友P:
弄玄乎了,主题就是“仪表运放或差分电路”别忘了要加偏置
3极管还得加个偏流呢

好多人在用差分或仪用,但回答不了这个电路存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是说“相比较而言,CA3140的失调电压才是产生误差的主要因素”

你计算了失调电压产生的误差,那你再算算 ...

如果运放的偏置电流为40皮安,输入的失调电压为=200*40/1000000=8mv,还是安差模放大倍数2.7倍算,输出失调电压为2.7*8=21.6mv,必须要调零。

网友O:
请看CA3140的datasheet,你为何说偏置电流是40pA,有何根据?那你上面说的失调电压2mV难道不是从datasheet得来的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O:
请看CA3140的datasheet,你为何说偏置电流是40pA,有何根据?那你上面说的失调电压2mV难道不是从datashee ...

运放参数要看测试条件的,40pA是+、-15供电下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Q:
运放参数要看测试条件的,40pA是+、-15供电下的

OK,我看到了,谢谢。

网友C:
Lgz2006说的很对,“仪表运放或差分电路”别忘了要加偏置,其实很多采用运放做的高阻抗输入电路都需要加偏置。但是偏置电路并不是接地这么简单,一个FET结构的运放的输入阻抗也就是10G欧姆,其他类型的运放输入阻抗不是很大,但是大多数万用表都提供了10G欧姆输入阻抗,并且表笔悬空不会乱漂,这是因为内部采用了直流稳定结构,在保证高输入阻抗的同时,通过反馈电路保证运放工作点稳定,进而保持性能。
下图是老版34401A的输入结构:

同理也可以采用类似的结构构成仪用放大器,并且可以保证正负输入对等,不存在一个阻抗高,一个阻抗低的问题。

如果差分电路如34401都要处理,成本为如何呢,PH计多少钱,34410多少钱啊。34410A的补偿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gz2006说的很对,“仪表运放或差分电路”别忘了要加偏置,其实很多采用运放做的高阻抗输入电路都需要加偏 ...

我现在用的是17B,浮空时,乱漂。我想很多同仁都是看到同样结果。就是测电压,不括交流还是直流电压。

网友C:
17B这种手持的输入阻抗为10M欧姆,34401A前级成本可以控制到20元左右。34401A的前级电路相对于其它6位半表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效果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