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爆炸了,哪位大神能否从丝印看出型号。

楼主(2013-10-10):
如图,有个生物仪器的板子坏了,左侧图片中间的dcdc芯片突然爆炸鼓包了,板子另外有一处电路十分相似,丝印也是一致的。 从图上看应该只是配置电阻不同,不过坏的芯片似乎没有配置电阻,估计是锁定5V或者3.3V输出的。丝印也是一致的。
丝印不是太清,大约为  上行 13 TI 下行为BBI,封装如图为10引脚的小贴片封装。具体封装我也不清楚,tssop??不知哪位大神知道这是那颗芯片,
我估计是ti的dcdc,当然也可能是凌特的。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 @

楼主:
如图,有个生物仪器的板子坏了,左侧图片中间的dcdc芯片突然爆炸鼓包了,板子另外有一处电路十分相似,丝印也是一致的。 从图上看应该只是配置电阻不同,不过坏的芯片似乎没有配置电阻,估计是锁定5V或者3.3V输出的。丝印也是一致的。
丝印不是太清,大约为  上行 13 TI 下行为BBI,封装如图为10引脚的小贴片封装。具体封装我也不清楚,tssop??不知哪位大神知道这是那颗芯片,
我估计是ti的dcdc,当然也可能是凌特的。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
jjjyufan
@
jjjyufan

楼主:
找到了,翻遍了TI凌特和intersel的官网啊。。是TPS62040DGQ
应该是这颗芯片了  电路板和参考图也是一样的

只是手册给出公式为Vout=0.5*(1+R1/R2)
板上一处R1/R2=4.75K/3.32K        Vout=1.215V
另一处R1/R2=4.75K/1.2K        Vout=2.479V
这两个电压太不常见了  还是有些疑问。

网友A:
1.2V 是给core电压
2.5 V是给DDR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 是给core电压
2.5 V是给DDR电压

无题

网友A:
一代DDR是2.5V
二代DDR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