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水版主~今天遇到STM32无故发热现象,但是功能一切正常!是何原因呢?

楼主(2013-10-10):
今天调试板子,之前这块板子一切正常,但是在掉电再上电后突然发现STM32发热,但是功能一切正常!经过测量输入电流,发现输入电流从原来的30mA左右变成了180mA左右....还望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电源的问题?

网友B:
描述实在太笼统:

第一:掉电之前MCU没有发烫?掉电之后再上电MCU才开始发烫?

第二:两次上电时,MCU跑的程序是一样的吗?打开的外设、系统时钟的频率?

第三:检查一下每个IO口,是否功能还正常,有没有被打坏?或者和外部连接有无冲突。

网友C:
什么样的电源供应?

网友D:
有可能是电路的干扰问题  楼主   这一块   感觉确实需要好好看看  查一查

网友E:
上电就发热肯定是不太正常,看是不是你的外围电路,哪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实在太笼统:

第一:掉电之前MCU没有发烫?掉电之后再上电MCU才开始发烫?

城主,您好:
掉电前MCU正常,程序和控制板都是成熟的,没有做过任何修改,而且掉电前stm32应该没有发烫,发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使用了一个809复位芯片,上电后发现TFT没显示,STM32没工作,然后就查供电电源波形,发现3.3V被拉低到3V复位芯片一直复位着,去掉复位芯片后,所有功能都正常,机器工作正常,就是STM32发热。测量输入电流从30mA变成了180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电就发热肯定是不太正常,看是不是你的外围电路,哪里短路了

换了一片STM32就好了,说明外围电路没短路

网友F:
同样遇到过,用的io较多,但是都正常。

网友G:
应该是STM32有问题吧

网友H:
我也遇到过,本来很正常的,用一段时间温度突然高了,温度高后功能也看起来正常,但有些功能偶尔会有不正常,要细心测试才能发现,看来温度突然变高是个普遍现象啊。温度高时间久后芯片就有可能完全功能不正常无法工作了。有待sT找到原因。

网友I:
给个参考性的意见:检查你的IO引脚是否被烧坏,导致内部短路到地或电源。本人做ESD试验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的。因为ST本身的ESD等级只有2KV,而人体产生的ESD等级都能达到8KV,ST只要超过4KV就有可能被击穿。

网友H:
貌似IO引脚都没坏。

网友J:
发热?感冒了吧,白加黑伺候

网友K:
之前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我的原因是一个旁路电容坏了,刚开始运行正常,过一段时间就发烫,发现电压被拉低很多,电容接近短路状态,换电容问题就解决了;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情况,只好挨个管脚测了,再测外部电路。

网友L(2016-11-15):
引用 网友I:
给个参考性的意见:检查你的IO引脚是否被烧坏,导致内部短路到地或电源。本人做ESD试验的时候,就发现这个 ...

你好啊,我也遇到芯片突然就发烫的问题,那我怎么做ESD防护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你好啊,我也遇到芯片突然就发烫的问题,那我怎么做ESD防护呢

ESD干扰信号的特点是只要线路越长,衰减就越快。
对外输出和外部输入的相关引脚布线都要做长点,对于不是高频的普通信号加点104电容滤波,最好都加上ESD管;或者直接上光耦。
电源最好采用纹波小小的。
核心就一个,让干扰电平尽量衰减,尽可能减少幅度。

网友M(2017-08-31):
楼主现在问题找到了吗?我最近用SMT32F103RBT6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发热,功能正常跑,有些出现不能再下载了

网友N:
如果CPU发热那就是某个IO击穿了

网友O:
查电流,看看哪儿电流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