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初学菜鸟求大神指点怎么点亮数码管啊

楼主(2013-10-10):
89C52RC芯片  菜鸟不懂怎么点亮数码管   求大神帮忙啊 急!!!!!!!!!!

网友A:
在总线上并行扩展,用74HC377。用串行方式扩展,用74HC595。注意,应选共阳数码管。共阴数码管虽然也能点亮,但亮度不均匀,需要加驱动芯片。
随便骂一句,我们的高校教材里全是共阴数码管。也许它就是想多加驱动芯片。

网友A:
如果需要用到译码器,也可以将74HC377换成74HC374或574.

网友A:
还可以由单片机带专门的驱动数码管的芯片,比如ICM7218

网友B:
很多种方案 ,比如两片74HC573 ,比如三极管 等等

网友C:
就跟点亮一个灯一样。。数码管就是点亮八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