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 为什么没人问这个?太简单?

楼主(2013-10-10):
写串口程序时,看到网上好多地方有这段代码: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
{
  char RX_dat;                                                                                                    //定义字符变量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判断发生接收中断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0, (BitAction)0x01);                                  //开始传输
   RX_da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接收数据,整理除去前两位
   USART_SendData(USART1, RX_dat);                                                            //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结束
}

红色部分是重点,这句话是向串口的接收引脚写 set 吧,注释是开始传输。这句代码怎么就是开始传输了?我查了好多,资料上也没具体写。而且好多人用,没人问。各位大神原谅我好奇心强,陷在这就像弄明白了,T T 。求各位帮忙

网友A:
有时的注释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网友B:
PB10是USART3的TX,程序里用的USART1,这个脚的作用貌似只是发送数据里亮/灭一个灯

网友C:
楼主很仔细。鼓励一下。
是不是跟 cts 这样的协议有关,否则就不合理了。
我倒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代码。

网友D:
这个很可能是点亮LED,直观告诉你传输开始了。

网友E:
这里以GPIO方式操作某个PB10,再加上右边的如此注释,第一反应这是用户调试用的toggle信号:lol

网友F:
香主居然笑了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帮别人做个项目,才来回复,问题搞清楚了,应该就是个LED闪烁。谢谢各位,散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B10是USART3的TX,程序里用的USART1,这个脚的作用貌似只是发送数据里亮/灭一个灯 ...

哦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仔细。鼓励一下。
是不是跟 cts 这样的协议有关,否则就不合理了。
我倒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代码。 ...

哈哈,应该是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可能是点亮LED,直观告诉你传输开始了。

晓得了晓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以GPIO方式操作某个PB10,再加上右边的如此注释,第一反应这是用户调试用的toggle信号 ...

就是传输信号时LED一闪一闪的么,哈哈,多谢多谢

网友G:
楼主的钻研认真的态度是我们搞技术的人所需要的,支持楼主。跟着学习

楼主(2013-11-11):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钻研认真的态度是我们搞技术的人所需要的,支持楼主。跟着学习

额,就是好奇而已,哈哈

网友H:
:lol  钻研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H:
钻研精神可嘉

好奇而已,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奇而已,哈哈

:lol

网友I:
楼主你不该纠结于注释而把自己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不该纠结于注释而把自己陷进去~

主要是不是一个人的注释是这样写的,我就陷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