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ccs能够看到产生的pwm波,请问如何设置?

楼主(2013-10-10):
使用2812的全比较单元想产生pwm波形,另外想通过ccs能够看到产生的pwm波,请问如何设置,以及观察哪个变量? // Initalize EVA Timer1
   EvaRegs.T1PR = 0x0EA6;       // Timer1 period
   EvaRegs.T1CMPR = 0x01F0;     // Timer1 compare
   EvaRegs.T1CNT = 0x0000;      // Timer1 counter

   EvaRegs.T1CON.all = 0x1042;

  // Enable compare for PWM1-PWM6
  EvaRegs.CMPR1 = 0x0330;
  EvaRegs.CMPR2 = 0x0330;
  EvaRegs.CMPR3 = 0x0C00;

  EvaRegs.ACTRA.all = 0x0099;
  EvaRegs.DBTCONA.all = 0x0178; // deadband 1*32*1/75us
  EvaRegs.COMCONA.all = 0xA600;

网友A:
这几个寄存器似乎都不合适
看看能不能定义个变量

网友B:
PWM引脚输出  然后通过示波器查看
用CCS软件是看不到的

网友C:
CCS仿真下载调试软件的,我用的非常少,不熟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CS仿真下载调试软件的,我用的非常少,不熟悉的

这个还是建议熟练使用    方便解决很多问题
相比较CCS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D:
我也想通过CCS看,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E(2013-11-13):
可以用ADC 采样回来通过Graph功能看,不过PWM 频率不能太高,要不然采不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