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电路原理计算?(图片更新)

楼主(2013-10-10):
图1图2图3

很多朋友不明白NTC一端为什么不接在GND上,特上图3说明

      如图,已知 Vo的AD值,Vin的AD值,R1,R3.    求R2阻值和Vo与Vin的关系。
这个可难倒我了,求路过的各位帮忙。

    R2是NTC,R3是电流取样电阻。根据温度变化调整电流输出。
做充电器的。

我的思路是:
假如Vo的AD值为VoAD,假如Vin的AD值为VinAD,12位ADC单片机,+5V为参考电压,5V的AD值为4096.
先求得 I_R1 = (4096-VoAD)÷4096×5÷10K
求得 V_R2 = (VoAD-VinAD)÷4096×5
因为 I_R2 = I_R1
那么 R2 = V_R2÷I_R1 = (VoAD-VinAD)÷4096×5÷(4096-VoAD)÷4096×5÷10K
        R2 =  (VoAD-VinAD)÷ (4096-VoAD) ÷10K
或者 R2 =  (VoAD-VinAD)×10K÷ (4096-VoAD)
经过验证,这也是对的。但是不适合一般单片机运算啊,又慢开销又大。
各位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多谢指教!

多谢20楼,下面是引用用20楼回复:
因为 R2 = [(Vo - Vin)/(5 - Vo)] * R1;
假如Vo的AD值为Vo_AD,假如Vin的AD值为Vin_AD,12位ADC单片机,+5V为参考电压,5V的AD值为4096.
R2 =  (Vo_AD-Vin_AD)×10K÷ (4096-VoAD)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简洁的方法?

网友A:
看电工学,列回路方程

pjy
叠加定理....

网友B:
我的理解是:Vin是R3的电压,Vout是(R2+R3)的电压,+5V是(R1+R2+R3)的电压。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工学,列回路方程

重新整理了,请回头看看。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Vin是R3的电压,Vout是(R2+R3)的电压,+5V是(R1+R2+R3)的电压。不知道对不对 ...

是的,你的理解是对的。谢谢回复。帖子我重新整理了,有空回头看看。

网友C:
乘以10K,可以改成乘以10,K作为单位不用运算

网友C:
因为R3_AD<<Vo_AD,有可能(Vo_AD-R3_AD)运算中可以把R3_AD忽略,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乘以10K,可以改成乘以10,K作为单位不用运算

乘以10还得做浮点除法运算,乘以10000单位欧姆但是又得做长整形除法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R3_AD

不能忽略,R2是NTC。R3电压大于0.1V,温度误差好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忽略,R2是NTC。R3电压大于0.1V,温度误差好大。

不明白你为啥要求R2的阻值,NTC阻值就是变化的,R2还准备自动调节阻值?

加了一张图片,可以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为啥要求R2的阻值,NTC阻值就是变化的,R2还准备自动调节阻值? ...

根据NTC变化调整电流输出啊,R3是电流取样电阻。
PS:做充电器的

网友D:
Vin 和Vout有函数关系。所以求R2的时候只需要用到Vin 和Vout 其中一个。
根据R2的范围决定是用Vin还是Vout,主要是分辨率的问题。
如果嫌运算慢,可以建立一个表,查表解决问题。
还有就是可以多段直线拟合。

1,Vin 和Vout有函数关系可以帮忙列出来吗?谢谢!, 2,查表法,ROM开销太大了,才2K的MCU.

网友E:
请问楼主这能算得出正确答案么

基本正确

网友F:
很明显的分压,但是最后一个电阻50m欧姆太小,对于其他两个电阻它可以忽略。

在电流大时,影响很大

楼主:
在一楼图3

网友G:
这个能保证输出电压稳定在12.6V吗?

这个只是示意图

网友C:
这是动力电池么?可以到达5A的充电电流

是啊。

网友H:
因为 R2 = [(Vo - Vin)/(5 - Vo)] * R1;

假如Vo的AD值为VoAD,假如Vin的AD值为VinAD,12位ADC单片机,+5V为参考电压,5V的AD值为4096.

R2 =  (Vo_AD-Vin_AD)×10K÷ (4096-VoAD)

多谢指正,我描述不准确。

网友H:
因为 R2 = [(Vo - Vin)/(5 - Vo)] * R1;

假如Vo的AD值为VoAD,假如Vin的AD值为VinAD,12位ADC单片机,+5V为参考电压,5V的AD值为4096.

R2 =  (Vo_AD-Vin_AD)×10K÷ (4096-VoAD)

我已经改正了

网友I:
利用+5V到地这条路上的电流相等不行吗?根据流过R3的电流与流过R2的电流相等,所以Vin/R3=Vo/(R2+R3),所以R2=(Vo/Vin-1)R3又因为电压的实际值和AD值是线性的,所以直接将Vo和Vin的AD值带进去算就可以啊。至于Vo和Vin的关系就是Vin/Vo=R3/(R2+R3).

网友I:
利用+5V到地这条路上的电流相等不行吗?根据流过R3的电流与流过R2的电流相等,所以Vin/R3=Vo/(R2+R3),所以R2=(Vo/Vin-1)R3又因为电压的实际值和AD值是线性的,所以直接将Vo和Vin的AD值带进去算就可以啊。至于Vo和Vin的关系就是Vin/Vo=(R2+R3)/R3,22楼最后的那个式子我写反了。呵呵呵

经过验证了吧,我觉得有漏洞。

网友J:
模电的计算  确实比较不错  楼主   看看  学一学

网友K:
你1楼图2给出的电路就不对
按你的意思R3是取样电阻,流过它的电流是充电电流,很大的。
而流过R1、R2的电流是很小的。怎么能直接这样画呢?Vin端是有电流流入的,Vo端无电流。

20楼的结论是正确的,没有什么简单的了。(因为结果是确定的,你能找出另一个不同的表达式,算出不同的结果?)
说什么R3(或者Vin)可以忽略的是被你的图误导了。

再一个我也不明白测温电路(NTC)为什么不直接接地?这样更简单啊

朋友,在一楼我加了图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1楼图2给出的电路就不对
按你的意思R3是取样电阻,流过它的电流是充电电流,很大的。
而流过R1、R2的电流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1.关于20楼的算法,我是在工程应用中验证过的,R3或者说Vin是不能忽略的。在16楼有示意图.
2.因为客户的电池包端口是固定的,NTC内置在电池包中。端口有:电池+,电池-,NTC。
其中NTC一端接电池-,一端悬空输出.

网友C:
不知道单片机有没有选择的余地,可以选带硬件乘法器的

充电器拼成本啊(刚才笔误)
充电器拼成品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1.关于20楼的算法,我是在工程应用中验证过的,R3或者说Vin是不能忽略的。在16楼有示 ...

关于1:R3或者说Vin肯定是不能忽略的,因为流过R3的电流大(主要是Vin那条支路流入,而不是+5V->R1->R2->R3这条支路)。
关于2:这样的话就按20楼的计算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于1:R3或者说Vin肯定是不能忽略的,因为流过R3的电流大(主要是Vin那条支路流入,而不是+5V->R1->R2-> ...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单片机开销大也没有办法了,本来我以为还能找到更好的办法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利用+5V到地这条路上的电流相等不行吗?根据流过R3的电流与流过R2的电流相等,所以Vin/R3=Vo/(R2+R3),所以 ...

你可以试一下啊,你觉得哪里有漏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利用+5V到地这条路上的电流相等不行吗?根据流过R3的电流与流过R2的电流相等,所以Vin/R3=Vo/(R2+R3),所以 ...
我觉得有漏洞
因为 Vin/R3 != Vo/(R2+R3)
在图2:
Vin/R3 = 2A
Vo/(R2+R3) = 0.00034392A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有漏洞
因为 Vin/R3 != Vo/(R2+R3)
在图2:

我只看了一下图1就下结论了,没考虑到那个0.1V的电源流过R3的电流。如果不考虑流向单片机的电流的话,流向R1和流向R2的电流就应该相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只看了一下图1就下结论了,没考虑到那个0.1V的电源流过R3的电流。如果不考虑流向单片机的电流的话,流 ...

嗯!是这样的。
20楼的算法是对的,我纠结的是这个要用到除法,运算速度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的。
20楼的算法是对的,我纠结的是这个要用到除法,运算速度慢。 ...

20楼的表达式在电路理论分析上是正确的。
至于楼主担心的除法运算耗单片机资源,我倒有一个想法:
VO要是可以固定为一个整数,就可以用移位代替除法运算
仅供参考

Vo是变量,固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