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串口转I2C

楼主(2013-10-10):
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产品可以做到串口转I2C的,但是太贵了要几百块钱,一般I2C控制的芯片都不会超过十块钱,一个转换器就要那么贵,不值得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关方法或者芯片能做到电脑串口转I2C啊(在不适用MCU的前提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低端FPGA,二十几块钱,搞定,而且可以配置多个I2C芯片,因为管脚多

网友B:
FPGA   神器   没用过  听过不少人  用它   应该很火   需要好好玩玩先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