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谁让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2013-10-10):
ST, TE, IO, BUG, UG
------------------------------  test.pjt - Debug  ------------------------------
Warning: The project has no cmd file while the Text Linker is selected
[Linking...] "D:\CCStudio_v3.3\C6000\cgtools\bin\cl6x" -@"Debug.lkf"
<Linking>
>> warning: 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Use
            -stack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pritf                           D:\\CCStudio_v3.3\\MyProjects\\test\\Debug\\test.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test.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2 Warnings, 0 Remarks.
连上板子,在CCS下新建的一个工程,按照5509的视频来操作的,我用的板子是合众达的TMS320C6416,加的库是rts6400.lib,但是编译就是有错误,谁能帮我解决一下,周围没人学这个,自己学的,很费劲,进展很慢,帮我下吧,谢谢啦!

网友A:
错误 体现出了未定义的变量
除了加rts6400.lib记得还需要加一个库文件
看看加了没
https://bbs.21ic.com/icview-587149-1-1.html

网友A:
给你的连接中有关于DSP55x的电子书   不要看视频了
看看这本电子书

楼主:
我的板子是C6416

楼主:
我就是新建一个简单的工程,hello world  程序也有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新建一个简单的工程,hello world  程序也有错

那就是软件有问题了?你打开现有的工程是否也会有编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软件有问题了?你打开现有的工程是否也会有编译错误

问题找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求分享啊    我们最想知道的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是我买到的板子默认是大端的,我配置的时候按照小端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买到的板子默认是大端的,我配置的时候按照小端来了

OK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