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发50%脉冲

楼主(2013-10-10):
1,最高频率1~100K
2,有加减速可调
3,产生的脉冲可计数。

网友A:
随便那个定时器用 PWM ,或者触发翻转就可以了。

楼主:
每计一个数进一次中断?100K的频率会不会太高了。中断占用的时间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计一个数进一次中断?100K的频率会不会太高了。中断占用的时间太多了。

100k应该可以。不是每计一个数进一次中断,是到达计数值进入一次中断。10us一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