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一段奇怪的红外信号

楼主(2013-10-10):
这是一个红外计时芯片所发出的信号,每次这个红外计时芯片通过红外感应器,感应器就会捕捉到信号并计算出距离上次通过的时间。整个系统有多个这种红外计时芯片,每一个有一个唯一编码,我手头这个的编码是13221。奇怪的是这组编码并非一般的红外数字编码,我发现它每个脉冲之间的间隔不是宽窄两个固定的值。请问高手这是一种什么编码?

网友A:
哦!…不知道对不对!…应该是载波信号!还需调制信号!…

楼主: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我猜:可参考条码

网友C:
滚动码?加密?

楼主:
条码是有宽有窄,但条码的黑白两个部分的宽窄是都会变化的呀。这段码1的时间是固定的,变化的只是空的时间。

网友D:
不懂,找@maychang 大哥来看看

网友E:
感觉高端霸气上档次啊。

楼主:
今天又发现原来每个波峰里面又隐藏着一段码,真是晕倒了。

网友F(2014-03-29):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发现原来每个波峰里面又隐藏着一段码,真是晕倒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现在还研究清楚了?最近也在在找红外接收头,主要是同步两个系统的时间,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