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C语言CGI如何从HTML网页获取输入

楼主(2013-10-10):
(无正文)

网友A:
sscanf(data,"shu1=%ld&",&m1);
sscanf(data,"shu2=%ld&",&m2);
sscanf(data,"shu3=%ld",&m3);
试试
也可以用getchar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canf(data,"shu1=%ld&",&m1);
sscanf(data,"shu2=%ld&",&m2);
sscanf(data,"shu3=%ld",&m3);

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B:
sscanf是按照你提供的格式扫描输入,然后提取输出。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data中的字符串在第一个输入框是否有输入的时候不同造成的。 打印data内容,在两种情况下找不同。改sscanf中的format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