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控制AD采样数据DDR3存储后出现毛刺的问题

楼主(2013-10-10):
这个项目用了三路AD采样,依次存入DDR3之后,读取出来的其中AD1路波形有毛刺。VHDL程序没有改动,当去掉chipscope后重新综合,AD1路的毛刺消失,但是AD2路产生了新的毛刺。
分析了一下毛刺的原因,就是读出来的数比如说16位的,其中某一位不同步,如果是高位,一下子就一个很大的毛刺。
FPGA用的是XIlinx公司的Virtex-6,AD使用ADS5463,控制DDR3是用Xilinx的IP核MIG。大神们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求助!

楼主:
求猴哥现身哇

网友A:
你 确定问题是出在存储上而不是采集上?

网友B:
时序是否有约束?

网友C:
从AD到DA,数据通路经过的环节很多。我建议
1.先屏蔽掉DDR3 SDRAM,将AD的数据直接输出,看看是否有毛刺
如果没有毛刺,那就要看看ddr3的部分了
2.v6只提供了DDR3的控制器硬核,用户需要自己写算法的。请将你的ddr3模块在仿真平台上好好验证一遍
3.v6的ddr3 ip提供了example design,里面有比较完整的测试工程,你可以用他的测试工程跑一遍,确定ddr3是好用的
验证好ddr3之后,将前后模块整合起来
4.时序约束一定要做好,否则加上chipscope之后很容易出现错误。原因是chipscope会使用时钟资源布线,如果这条时钟没有约束的话,就会造成其他逻辑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AD到DA,数据通路经过的环节很多。我建议
1.先屏蔽掉DDR3 SDRAM,将AD的数据直接输出,看看是否有毛刺
如 ...

DDR3 和AD都 单独测试过木有问题。今天毛刺问题解决了,使用的是planahead进行优化 。多谢海涛x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是否有约束?

之前进行了是时序约束,今天用planahead进行区域约束,把问题解决了。Thank u all the same!

网友C:
引用 楼主:
DDR3 和AD都 单独测试过木有问题。今天毛刺问题解决了,使用的是planahead进行优化 。多谢海涛x帮助! ...

恭喜你,planahead的确挺好用的,请问你用的是区域约束解决的问题?

网友D:
估计是你的时序约束不正确导致的
可能没有时序警告,但是你的约束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