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求助!USBASP下载器不能下载!

楼主(2013-10-10):
本人新手,用刚买的 USBASP下载器 对一块ATmega128最小系统板进行下载测试。用的是轩微编程器,总是出现:读芯片识别字失败。跪求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提示目标板有问题  你的芯片选择正确么?

楼主:
正确啊,是不是被锁了,我没对熔丝位操作啊,如果被锁了能修复回来吗,求助!

网友B:
ISP引脚有没有接对哦,复位引脚有没有电容哦

网友C:
貌似是熔丝配置错了,得用其他工具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