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电流测量问题

楼主(2013-10-11):
PWM方式输出的电流 PWM频率固定  如果测量输出电流的平均值呢?

网友A:
“电流的平均值”就不是脉冲了。

网友B:
如果楼主的”如果“是”如何“之误,那么就直流电流表串进回路,没啥两样的

网友C:
用RMS芯片,直接去有效值试试。很简单

网友C:
这两个值按一定比例呈线性关系,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C:
Really? 我再去研究研究。。。。。

网友D:
可用峰值保持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可用峰值保持器,

看错了,我以为要测峰值,在高边串一个取样电阻,进行差分放大,再低通输出电压就是了。低边测量就不要这么复杂了。

网友E:
如果电流幅值是1,占空比就是输出电流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