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带负载的能力怎么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11):
输出最大电压/最大输出电流就是最大的负载的,输出电压是由参比电压决定的。12位的5615,也就说最大输出电压固定下来了。

网友B:
楼上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个人觉得,根据DAC的结构,输出是一个运放,然后运放电流大概就是最大20mA左右。芯片手册上有说,典型电流是5mA, 最大短路电流是30mA

网友C:
由自己根据精度提的。

楼主:
楼上说的根据京都提的是什么意思?能具体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根据京都提的是什么意思?能具体点吗

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一款低功耗DAC ,它对负载有要求,器件资料里推荐的负载为2K欧。所以在满足器件资料中的精度的条件下,它的推荐带载能力仅为(5V*5V)/2K。
如果硬挑战它的带载能力的话,就会导致精度下降。下降程度可以从如下两个表格中看出来,个人觉得误差相当大,如果楼主想带重载就加个驱动电路吧

网友E:
还直接带负载吗?

网友F:
想要负载大再到外面加个功率运放不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