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ini51 SPI的问题

楼主(2013-10-11):
发现mini51 中P0.1 和P0.4都是spiss功能引脚 因为P0.4要复用为PWM5功能 所以要用P0.1脚作为SPISS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有些管脚 是复用的设置对应的功能就行。

网友B(2013-11-25):
多功能引脚,随便配啊,配成啥功能都行,但是不能两个引脚配成同样功能

网友C(2025-11-19):
mini51 的 SPI 问题多集中在初始化配置、引脚复用与通信时序:需通过库函数配置 SPI 时钟极性 / 相位、数据位宽,确保 SCK、MOSI、MISO 引脚复用正确。若通信失败,检查片选信号(SS)电平是否正常,晶振频率与 SPI 时钟分频是否匹配。避免中断干扰传输时序,多主模式下需注意总线仲裁,可通过逻辑分析仪排查信号波形。

网友C:
mini51 的 SPI 问题常出在初始化与通信时序。需确认 SPI 时钟极性 / 相位配置是否匹配从设备,引脚复用是否正确(SCK、MOSI、MISO 对应 IO 口)。若数据传输异常,检查片选信号(SS)电平是否稳定,时钟频率是否超外设支持范围,可通过示波器测信号波形,或禁用中断排除时序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