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 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3-10-11):
(无正文)

网友A:
在UART中断服务程序中需要清掉UART Status Register 1 (UARTx_S1) [RDRF] bit。否则会再次进入UART中断服务程序。清除UARTx_S1 [RDRF]位的办法:读取S1寄存器的值,再读出UARTx_D寄存器的数值。
例程如下:
/* Read and save the S1 value */
status = UART_S1_REG(channel);

/* Check to see if the rx full flag is set */
if (status & UART_S1_RDRF_MASK)
{
/* Read data register to clear the flag */
temp = UART_D_REG(channel);
}
祝顺利。

网友B:
教程在不断更新,是不是有点美中不足?21IC论坛马上搞送板子回馈活动啊,通知已在论坛中贴出!!
链接如下:https://bbs.21ic.com/icview-627480-1-1.html,赶快行动吧!!

网友C(2015-11-04):
引用 网友A:
在UART中断服务程序中需要清掉UART Status Register 1 (UARTx_S1) [RDRF] bit。否则会再次进入UART中断服务 ...

您好,我想K60串口读取一个字符串,可以提供一下例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K60串口读取一个字符串,可以提供一下例程吗?

建议你先去下载TWR-K60D100的例程作为参考,链接如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