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dsp2812仿真问题

楼主(2013-10-11):
我是dsp2812新手,当我用xds100v1连接dsp时,出现如下的错误警告,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以前有没有连接成功过
这个错误可能性很多   你先确保驱动安装没有问题
安装在CCS的同一目录下

网友A:
我这里分享的帖子  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4062-1-1.html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源适配器的电压,电流参数有点小驱动不了。不过原因很多,就像楼上版主说的。

网友C:
:D每天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在相同USB口情况下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推荐换一个电压高的USB进行连接,也就是机箱后面直接导出来的USB,这是USB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