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设备频率响应问题?

楼主(2013-10-11):
今天用RMAA测试我们的终端设备,发现:
模拟信号AUXIN 的频率响应比数字信号wince player 播放出来的还要好,20HZ,10KHZ的抑制很明显,是否是播放器存在某些EQ调节?
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产品,指点指点哈~~~
1、pc指pc声卡的频率响应;
2、auxin-audio codec 指auxin 模拟信号通过解码芯片(直接是开关通路)后的频响;
3、auxin-asp 指auxin经过音效芯片后的频响;
4、wince player 指播放音频文件,经过DA后的音频模拟信号。

频率响应曲线

频率响应曲线

楼主:
想给分,没有人拿啊~~~

楼主:
频率响应问题?散分了,散分啦~~~~

楼主:
自问自答:我找到原因了,是由于WINCE 自带播放器的频响本身存在高频衰减导致的。

楼主:
播放器频响对比图:

播放器频响对比

播放器频响对比

楼主:
结贴了,结贴了,来接分吧~~~

网友A:
不是播放器的问题,应该是音频文件经过编码之后已经滤掉了高频部分的内容。如果播放器能播放wav-PCM文件,可以做一个这种格式的扫频信号,频响应该也是平的,如果不平,那很可能播放器有内置EQ处理。

网友B:
我不懂,我是来接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播放器的问题,应该是音频文件经过编码之后已经滤掉了高频部分的内容。如果播放器能播放wav-PCM文件, ...

根据wince6.0与7.0播放器对比,能够确定 与播放器有关,是不是内置EQ处理,就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我是来接分的,

哈哈哈,好,一定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