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控制电路出了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1):
这是一个LED灯的控制电路,出现的问题是给LED供电电路中有很大的纹波毛刺,我担心会影响光衰。把控制部分断开,MOS管短路,这时毛刺消失了。没找出原因,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了

楼主:
上传的图片看不清楚      点一下图片好像能够看清了

网友A:
毛刺是电感产生的。MCU控制MOSE处于开关状态,你的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势没有泄放回路。

楼主:
实际电路中没有加电感

网友B:
电容降压其实质是限流,所以空载时,电压接近电网电压.
电容降压的特点是负载电流必需稳定,电压才不会波动太大.你一歇歇加负载,一歇歇关负载,电压当然会一歇歇高,一歇歇低,频率同cpu的脉宽调制频率.
改进方法:
    桥整输出端并稳压管,让稳压管这个蓄水池来补偿开关控制LED灯引起的电流波动.
注意,稳压管要耗去一部分电流,降压电容必需换大一点的才行.(1uF),稳压管要串限流电阻!

或试试把4.7uf滤波电容换成大容量的,会有改进.

网友C:
led对纹波不敏感,只要发热不大就没问题。

网友D:
我以前做的就用了稳压,效果还可以

楼主:
我后来在交流N输入端串接了一个电感,毛刺消失的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