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双机通信,如何在程序运行中将从机模式改为主机模式?

楼主(2013-10-11):
根据项目需要,两机初始化都得是从机模式,需要发送数据时才转换为主机进行发送数据。
若初始化时将两机定为一主一丛,程序可正常通信。
但程序运行中将从机转换为主机,发送数据就会不正确,接收到的数据为0.

楼主:
转换函数中配置几乎与初始化时一致。
函数如下:
void SPI2_Change_Mode( SPI2Status spi2_mode )
{
SPI2->CR1 &= ~(1<<6)  ;         //SPI设备失能
SPI2->CR2 &= ~(1<<1)  ;        //发送缓冲区DMA失能
SPI2->CR2 &= ~(1<<0)  ;        //接收缓冲区DMA失能
SPI2->CR2 &= ~(1<<6)  ;         //SPI接收中断失能

SPI2->CR1 = 0x0000 ;           //SPI2->CR1复位
SPI2->CR1 |= 1<<9  ;           //nss软件管理
SPI2->CR1 |= 0<<11 ;           //数据格式:8bit
SPI2->CR1 |= 1<<1  ;           //CPOL=1:空闲模式下SCK为高电平
SPI2->CR1 |= 1<<0  ;           //CPHA=1: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钟沿开始
SPI2->CR1 |= 2<<3  ;           //Fsck=Fcpu/8=36/8=4.5M
SPI2->CR1 |= 0<<7  ;           //MSBfirst
if(spi2_mode==spi2_mode_master) //若为从机转主机模式
{
  SPI2->CR1 |= 0<<10 ;          //RXONLY:全双工模式
  SPI2->CR1 |= 0<<15 ;          //BIDIMODE:双线双向
  SPI2->CR1 |= 1<<8  ;     //nss高电平
  SPI2->CR1 |= 1<<2  ;     //SPI主机
  SPI2->CR2 |= 1<<1  ;        //发送缓冲区DMA使能
}
else if(spi2_mode==spi2_mode_slave) //若为主机转从机模式
{
  SPI2->CR1 |= 1<<10 ;          //RXONLY:只接收模式
  SPI2->CR1 |= 0<<15 ;          //BIDIMODE:双线双向
  SPI2->CR1 &= ~(1<<8)  ;      //nss低电平
  SPI2->CR1 &= ~(1<<2)  ;      //SPI从机
  SPI2->CR2 |= 1<<0  ;        //接收缓冲区DMA使能
  SPI2->CR2 |= 1<<6  ;          //SPI接收中断使能
}
SPI2->CR1 |= 1<<6  ;           //SPI设备使能
}

楼主:
有没有人懂这块的

网友A:
呵呵, 估计是主机竞争造成的问题.
想办法解决竞争问题. 有个办法, 通过一个 IO 口来相互确认谁占领了主机.
成为主机前, 要询问对方, 另外主机完成后,立即返回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估计是主机竞争造成的问题.
想办法解决竞争问题. 有个办法, 通过一个 IO 口来相互确认谁占领了主机.
...

另一个SPI目前一直都是从机,只这个SPI由从机变为主机。
我发现执行完这一句另一个SPI就进中断了:
SPI2->CR1 |= 1<<2  ;        //SPI主机
我用示波器测了,SPI从机转主机时,MOSI电平不稳定,我加了上拉一样不稳定。这样是不是就不能用这种从机主机来回变换的方式去做项目了?

网友A:
建议先关闭 SPI 模块, 再切换主从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关闭 SPI 模块, 再切换主从方式

我在切换之前就关闭了:
SPI2->CR1 &= ~(1<<6)  ;         //SPI设备失能
SPI2->CR2 &= ~(1<<1)  ;        //发送缓冲区DMA失能
SPI2->CR2 &= ~(1<<0)  ;        //接收缓冲区DMA失能
SPI2->CR2 &= ~(1<<6)  ;         //SPI接收中断失能

难道要两边的SPI都关闭么

网友A:
试试吧。
这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就是个配合硬件的问题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
这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就是个配合硬件的问题罢了。

好的,我先试试,谢谢版主的热情回复。

网友B:
版主确实很给力   确实很尽职   版主   超顶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简而言之就是:SPI的从机转主机的瞬间,电平会不稳定,造成误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简而言之就是:SPI的从机转主机的瞬间,电平会不稳定,造成误读。

这个解释有点牵强哦.
SPI的从机转主机的瞬间,MOSI 电平会不稳定, 不过 spi 是严格主从方式的. 等 SCK 驱动信号的时候, MOSI 应该已经稳定下来.
另外 SCK 信号也会出现不稳定, 可能有多余的脉冲发生, 导致通信错误. 但不应该收到全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释有点牵强哦.
SPI的从机转主机的瞬间,MOSI 电平会不稳定, 不过 spi 是严格主从方式的. 等 SCK 驱 ...

现象是转换瞬间两台机子都会进入接收中断。
我有怀疑过那个时序配置,所以我把平时空闲时设置为高电平,三根线也都拉高,但还是会出错。

后来项目时间比较紧张,现在改变方式了,还是定死主从机,主机通过发送数据来读从机。

网友D(2017-12-16):
没后续了吗?不知道楼主解决从机切换主机的问题了没有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E(2019-03-13):
引用 网友D:
没后续了吗?不知道楼主解决从机切换主机的问题了没有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

对于双方都可能发起双向通信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主从关系定死?
当从机需要发起通信时,通过一个IO口给主机一个中断,主机开始主控,这种方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