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Node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A

楼主(2013-10-11):
新手求助,已经崩溃了:在主模块调用子模块时,出现了很多这种警告,这种警告可以忽略吗?如何解决?

网友A:
1,检查代码的例化是不是正确
2,确认这些端口是不是存在冗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代码的例化是不是正确
2,确认这些端口是不是存在冗余

我写的这个模块是:主模块中的内部信号,与子模块的输出信号端相连。这个是不是就不对啊?然后我把把子模块的这个输出信号改为主模块的输出端口信号,就不会出现这种警告了,不知道这个改动到底行不行?

网友B:
上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