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433M的无线模块可以双向传输吗?

楼主(2013-10-11):
我知道2.4G的无线模块可以双向传输,,但是315M、433M也可以做到吗?

网友A:
315,433只是载波频率,单向还是双向怎么做,随你便.315,433有双向模块成品

网友B:
频率和是否双向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15,433只是载波频率,单向还是双向怎么做,随你便.315,433有双向模块成品

315  433 的也可以实现双向通讯?
那需要加什么别的零件吗?
还是把里面的别的东西改一下?

网友A:
一般采用专用芯片来实现,例如cc1000等.

网友D:
肯定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采用专用芯片来实现,例如cc1000等.

市场上有315M、433M的 成品模块吗?
怎么在百度上搜不出来 315  433 可以双向传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可以啊

你怎么这么肯定?
我问了下我们的技术 说是 315  433 的双向通讯很难做
市场上都没有成品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这么肯定?
我问了下我们的技术 说是 315  433 的双向通讯很难做
市场上都没有成品模块 ...

问滴是技术师娘吧,哈哈

http://s8.taobao.com/search?q=315M+%CB%AB%CF%F2%CD%A8%D1%B6%C4%A3%BF%E9&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31011&pid=mm_34205482_0_0&unid=&mode=6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522416949&ali_trackid=2:mm_34205482_0_0:1381485370_6k1_402626338&spm=a230z.1.5634029.55.bSBtxs

http://whitney18.diytrade.com/sdp/1058684/2/pl-5124473/0/产品目录.html

网友E:
肯定说:可以。因为曾用过433Mhz的

网友F:
要看具体的电路设计,有的是双向的,有的不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般采用专用芯片来实现,例如cc1000等.

T叔给力

网友H:
433可以双向,315难说,我用过315单传

网友I:
半双工还是全双工?半双工比较容易实现,全双工得不同频或者采用更复杂的编码.....这种便宜的无线模块,大多用于安防等单向数据发送.....不适合双工

网友J: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但事实是我们公司的所有的315和433都只能用于接收。要实现收发功能是用的是3G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但事实是我们公司的所有的315和433都只能用于接收。要实现收发功能是用的是3G模块。 ...

我也问了好几家做无线模块的厂家,都没有315  433的双向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但事实是我们公司的所有的315和433都只能用于接收。要实现收发功能是用的是3G模块。 ...

实现收发功能的也有2.4G
有3G的模块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一般采用专用芯片来实现,例如cc1000等.

貌似现在双向的cc1101用的比较多,老师的资料也很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貌似现在双向的cc1101用的比较多,老师的资料也很给力!

cc1101 是什么啊?
我经常在网上搜无线模块的时候 后面显示cc1101
这个和 315  433 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L:
433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的315  433 也有发射模块
但是不能双向传输

你可以看看cc1101这块芯片,433MHz,可用于双向通信.

网友M:
怎么传输只跟协议有关 跟频率无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