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KL系列内部晶振和TPM的问题

楼主(2013-10-11):
1.想咨询下KL系列使用内部低速的精度高不高,我想用RTC,是否可以用内部晶振?我想省掉外部32.768K晶振的成本。请指教啊
2.另外还想问下TPM是否可以一时刻输出PWM波呢?

网友A:
你好,回答你的两个问题如下:
1,首先,我们KL系列的内部低速精度是没有外部晶振高的,如果你需要使用高精度的频率,还是建议你使用外部晶振,而且根据reference manual,内部低速时钟在某些情况下是会被关闭的。比如MCG_C1[IRCLKEN]cleared,
Stop/VLPS mode andMCG_C1[IREFSTEN]cleared, or LLS/VLLS mode。
2,TPM是可以输出PWM波的,另外两个channel的意思就是你使用同一个定时器,可以有两个通道输出,而且这两个通道可以分别配置输出不一样的波形,同样或者互补的波形,我想下面的图更能帮你理解这个问题:
祝顺利!!

网友B:
]教程在不断更新,是不是有点美中不足?21IC论坛马上搞送板子回馈活动啊,通知已在论坛中贴出!!
链接如下:https://bbs.21ic.com/icview-627480-1-1.html,赶快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