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STM32与51单片机利用NRF24L01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10-11):
请问各位大神,有谁用NRF24L01实现过STM32与51单片机的通信?(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的芯片)
我的情况是一开始STM32发,51能收;51发,STM32不能收。现在给我改了改,两个系统之间都不通信了,怎么也改不回原来那样。
51对51能通信,我觉得51对STM32也是一样的吧。单就是不行。大神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用调试器看看,能不能看到中断进来。
有试过用在同个板子上用同样的单片机上实现收发吗?

网友B(2013-11-19):
可以吖~~上周我刚试完。一个是用51单片机控制nrf24l01,另一边是stm32,成功进行收发通信了。

楼主(2014-03-24):
引用 网友B:
可以吖~~上周我刚试完。一个是用51单片机控制nrf24l01,另一边是stm32,成功进行收发通信了。 ...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一直很忙,帮导师搞其他项目,自己的毕业设计都没时间做。能把51和STM32的工程发给我看看吗?感激不尽啊。快毕业了,还没做出来

网友C:
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