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GND管脚覆铜不上,求教

楼主(2013-10-11):
我把灌铜区连接到GND网络了,可是在灌铜时发现有些GND焊盘没有连接到灌铜区,
我勾选routed pad thermals,覆铜还是没覆到GND的管脚上呢?求教

楼主:
顶下,求教啊!

网友A:
同问,而且我覆铜的时候为啥不能和管脚直连呢?我在option里面已经将flood over勾上了。是不是还需要改什么地方?

楼主:
按照这个设置,解决问题。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而且我覆铜的时候为啥不能和管脚直连呢?我在option里面已经将flood over勾上了。是不是还需要改什么 ...

看4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4L

你说的是间距设置?这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我铺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铺铜和管脚是相同的net,并且铺铜和管脚是通过45度角的线相连的。但铺铜并没有把管脚包完,LZ你的情况是这样吗?我是想铺铜把焊盘给包裹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间距设置?这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我铺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铺铜和管脚是相同的net,并且铺铜和管 ...

你这个问题这么解决,Preferences->Thermals-》Pad Shape中的四个都选为Flood Over,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这么解决,Preferences->Thermals-》Pad Shape中的四个都选为Flood Over,试试 ...

好的,明天到单位试试了。。。貌似你的情况比我这个还复杂一点呢

网友B:
是不是铺铜网络没有选择GND

网友C:
看看没覆到GND的管脚的元件是否有特殊的设置

网友D(2015-09-18):
间距设置和 Flood over都不能解决问题哦

网友E:
在要覆铜的引脚属性里,把plane thermal勾上,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