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1602 不能显示字符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3-10-11):
     这个是我的原理图

我自己做了一个STC单片机的1602显示的板子,等元器件焊接好了之后,1602显示出了一点问题。值闪烁光标,不显示字符了。  我就对照了开发板量了一下他的管脚电压。
那个一个板子的RW是4.96  RS E是0.02 VO是0.89,    没有问题的板子的RS 为4.96  RW E 是0.03  VO是1.28   其它的都一样   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  还有一个我两个板子的RW 和E管脚定义的接口不一样,但是我烧录的时候都在软件里面给改过来了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知道的同学麻烦给我讲一讲  谢谢。

网友A:
主控芯片用的是否一样?  你用的那款单片机是1T的  比普通的51快,源程序在普通51上可以跑的 在这款上面不一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用的是否一样?  你用的那款单片机是1T的  比普通的51快,源程序在普通51上可以跑的 在这款上面不 ...

主控芯片都是 STC12C5A60S2这个

网友B:
VO电压一定要搞对,否则显示不了或不正常。

网友A:
感觉没啥大问题  你有没有试着调节一下接在V0的可调电阻? 把它调成和那个正常板子一样的1.28V,看是否正常工作
如果还是不行 建议写个简单的测试程序 ,比如控制LED等等,看是否正常
硬件接线就那几根线,软件没问题就从硬件分析,首先 电源供电是否稳定,第二,晶振是否正常,输出你要的频率,第三,硬件的连接是否正确,会不会开路或短路,或者虚焊的情况出现

网友C:
LZ你的软件编程和开发板提供的是一样的吗?  不同的单片机的处理速度不一样的,可以考虑是不是延时不够导致,硬件反应不过来

网友C:
检查虚焊的可能

网友D:
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啥大问题  你有没有试着调节一下接在V0的可调电阻? 把它调成和那个正常板子一样的1.28V,看是否正常 ...

嗯嗯  好的  我检查一下硬件  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