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RTC 设置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3-10-11):
我的RTC程序只有在上电初始化 RTC的时候能设置时间,当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再去改时间就改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楼主:
是我的帖子没有说明问题呢,还是我发布的帖子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先从STM32F4固件库中RTC的时间设置demo开始。

网友B:
应该还是STM芯片  了解的不多   楼主  将这一块   仔细看看先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STM32F4固件库中RTC的时间设置demo开始。

谢谢,香版主,我仔细看了一下代码:),是我程usb和RTC电源管理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STM芯片  了解的不多   楼主  将这一块   仔细看看先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解决了:),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