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7与ARM9

楼主(2013-10-11):
我是从单片机学过来的,现在想学习ARM,正在犹豫选型,请高手赐教,如果是裸机的话ARM7与ARM9是不是差不多,只是ARM9可以跑更多的操作系统,而ARM7只是一个多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A:
跑操作系统, 现在都在用 A8 了.
跑裸机, 现在都在用 M3/M4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操作系统, 现在都在用 A8 了.
跑裸机, 现在都在用 M3/M4 了.

有点蒙!!A8指的是什么?M3/M4是什么?有没有全称?它们和ARM有什么不一样?可以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A:
呵呵, 看来楼主对 ARM 了解的比较少
ARM CortexA8
ARM Cortex-M3
这都是内核, 基于这些内核的处理器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看来楼主对 ARM 了解的比较少
ARM CortexA8
ARM Cortex-M3

让你见笑了,我正准备学这些东西,了解的不是很多,我之前学过单片机,我不知道该怎样过度到ARM,不清楚从ARM的哪种型号入手,你可否给指点一下,我想找一个资料比较全的型号学习一下,我想了解它的底层硬件,方便于以后学习!!大哥请给指点!

网友A:
如果对 51 比较熟悉的话. 可以去这里看看, 这个芯片会比较容易转到 ARM 来.
https://bbs.21ic.com/iclist-18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 51 比较熟悉的话. 可以去这里看看, 这个芯片会比较容易转到 ARM 来.
https://bbs.21ic.com/iclist-18 ...

大哥,ARM7与ARM9裸机一样吗?

网友A:
我是从 ARM7 开始上手的. 后来看到了 CM3  的 LM3SXXX, 就马上扔掉了 ARM7 的开发板.
从控制的角度来看, CM3 的优势明显.
ARM 9 我没有玩过, 不做评论

网友B:
,先找点资料看看,就不会问太二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点资料看看,就不会问太二的问题了。

呵呵,说得对,缺乏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