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机控制

楼主(2013-10-11):
小弟新手,我看到别人用51就能控制步进电机了,感觉有点疑惑,用stm32会不会太浪费了?还是这个芯片更适合控制其他的电机,我知道步进的一般用开环但是其他电机的控制方式还没搞清楚?特别是看了官方给的一个控制方案更不明白,求指导!
这是那个方案:基于Cortex-M3的STM32微控制器处理先进电机控制方法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877&fromuid=875833

网友A:
不浪费, 反正单片机成本也不高了. 你的文档不是讲步进电机的. 如果你不是做驱动器的话, 就不搭界的.

网友B:
用芯片   型号都不是问题  楼主   只要电路可靠   就行了

网友C:
呵呵,这个只要有有驱动器的话,就很好做的了。

网友D:
应该不是浪费,因为单片机的性价比就比较高吧,而且在运用过程的例程与实用性也比较高!小弟在这儿共享两个成熟的案子!分别是八位的和32位的芯片,控制直流无刷电机,最大驱动是到 2KW,600V! STM8S207RB 无刷电机控制系统.pdf (1.18 MB, 下载次数: 82) 1 STM32F103ZE

这也好意思拿出来,没啥学习价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浪费, 反正单片机成本也不高了. 你的文档不是讲步进电机的. 如果你不是做驱动器的话, 就不搭界的. ...

做的控制器,肯定要包含驱动部分,不知道有没有大功率的集成芯片?推荐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芯片   型号都不是问题  楼主   只要电路可靠   就行了

电路可靠?难道驱动是要自己搭硬件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只要有有驱动器的话,就很好做的了。

驱动器自己做的话怎么做呢?小弟对电路学得不深,一知半解的,麻烦给个思路,谢啦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驱动器自己做的话怎么做呢?小弟对电路学得不深,一知半解的,麻烦给个思路,谢啦先 ...

1、使用L293或L298等全桥芯片来控制直流电机
优点:简便、成本低廉
缺点:内阻较大。控制大电流的马达时芯片常常过热,也会导致车子的加速度变小;

2、使用MOS管构成H桥驱动电路,网上有很多,但是这里推荐一个日本人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