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请教如何用电磁铁抓取工件

楼主(2013-10-11):
如图示我想用电磁铁来吸取上图中的工件(是变压器磁芯),体积比较小也很轻(估计不到1克),吸附面大概是18mm*9mm,而吸取装置高度不能高于8mm,比工件宽没问题,市面上没有类似的电磁铁,看来只能订做,但自己做了个试验,用图示中的吸取装置做铁芯在上面绕了3000匝线圈,发现吸力很小,根本吸不住磁芯,本人对电磁铁不是很了解,请问该怎么做才能达到要求,谢谢。

楼主:
电磁铁我是用12伏供电的,线圈电阻是50欧

网友A:
我想:吸力,应该考虑
1. 吸附面积大小,
2. 磁场强调方面应该是安匝数(不饱和条件下)。

楼主:
原来是这样绕线的

楼主:
是不是要这样吸力才强

网友B(2013-12-18):
5楼比二楼强很多

网友C(2014-04-08):
也只能帮你顶顶了.

网友D:
电磁铁这种动力方式好像在现实中很少见到呢

网友E:
12V 50欧姆  ....0.24A   这功率太小了

搞到20W 试试   20W /12V =1.6+A 左右 线圈电阻约7.5欧姆 选 0.35~0.25 的漆包线,绕约7.5+-0.2欧姆  (铜线电阻不依,你就裁1M测试一下样品电阻多少, 7.5欧姆/样品电阻得出长度,在加2M余量) 绕上去~~~~  OK  玩玩看看怎么样,吸说你的工件~~~不要恨我~~~

网友E:
记得把, 表线的电阻要先测出来,减少去表线的电阻

网友F:
磁芯很脆的,用电磁铁抓取容易破损。

网友G:
我这边有好多2吨吸力的电磁铁.

网友H(2014-07-10):
买个250斤的门禁,私愤磁铁装上去,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绕线的

用直流电源应该好些.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