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cpress驱动后USB仍然无法识别

楼主(2013-10-11):
驱动芯片为Cypress的68013,之前在电脑上测试是正常的。
后来有一阵电脑被别人借走使用,回来再测试就总识别不了了。卸载了驱动重新安装也不行。
现在装的驱动版本是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的CySuiteUSB_3_4_7_B204.exe
装完后再测试USB设备时,能显示USB设备的名称(AUDIO-PLAY40),但是仍然提示装驱动,按照安装路径找不到.sys文件,系统也提示“无法找到需要的软件因此无法安装该硬件。”
是我安装的方式不对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折腾一上午了,求解答!

楼主:
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吗?

楼主: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有说可能是USB线质量不好的,我换了5条USB线,没解决问题!
有说要把cyusb.sys文件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下的,试了,也没有解决问题!
有说把驱动卸载了重装的,我卸载重装N次,也没有解决!
有说改cyusb.inf文件的,改完了重新上电,USB设备枚举成功,但是仍然老样子,提示要装驱动。。。

各种方法都试了,真是欲哭无泪的赶脚啊
本来都想放弃了,临下班又折腾了下下,终于解决了,过程是这样的。

1.换USB线,能有多短用多短的,尽量减小信号在线缆上的衰减
2.更改cyusb.inf文件,
  USB设备枚举后,右键“我的电脑”选“设备”,找到已经枚举了的USB设备(我这里是AUDIO-PLAY40),右键“属性”-“详细信息”,能查看USB设备的PID号和VID号
  这时,找到安装目录下的cyusb.inf文件,把文件里的VID_XXXX全部替换为USB设备的VID号,我这里是VID_04B4,还要把PID_XXXX全部替换为USB设备的PID号,为保险起见,另存为一下。
  这个时候重新上电USB设备你会发现,仍然提示你装驱动,但是找到指定目录后仍然是装不上的,一直提示“找不到硬件设备信息”
3.么有办法,于是我卸载了cypress的驱动,但是因为cyusb.inf另存为了一个新的名字,所以这个文件保留了下来,但是别的文件都卸没了!
4.重新上电USB设备,老样子,枚举成功,提示装驱动,这个时候,找到第2步中更改了信息的cyusb.inf文件,选之,提示“正在为这个设备安装驱动”,
  过一会儿提示“需要CYUSB.sys”,这个时候再安装cpress的驱动程序,就是主题帖里提到的CySuiteUSB_3_4_7_B204.exe,装完后可能目录暂时刷不出来,还是显示只有cyusb.inf一个文件
  么有关系,把之前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下CYUSB.sys文件拷贝到驱动的安装目录下,回到提示安装驱动的窗口下,选之,安装
  第一次装会提示“安装异常”,我又装了一遍,于是就成功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就是成功了!!
  在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设备正常显示了!

  终于解决了,虽然耗时耗力,还是要开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有说可能是USB线质量不好的,我换了5条USB线,没解决问题!
有说要把cyusb.sys文件拷 ...

赞,学习了!

网友B(2014-08-08):
涨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