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有用德州仪器AM335X处理器AMR cortexA8架构做的人机界面吗

楼主(2013-10-11):
各位大侠推荐一下用德州仪器AM335X处理器做的人机界面工控机能运行wince6.0的厂家!

网友A:
这个要求提的不错。

网友B:
找我们,AM3359跑的wince7 ,千兆网口,usb,otg,sd卡,8.4寸lvds屏,触摸,3000ma大电池

楼主:
请登录http://www.chipsee.com/         AM335X平台工控机, 提供wince6.0系统

CPU: Cortex A8,1GHz

RAM: 512MB DDR3

NAND:512MB

Storagy: uSD Card

LCD:8 Inch,1024*768;

Touch:Resistive Touch.

RS232:2 Channel,DC 4000V Isolated

RS485:  2 Channel,DC 4000V Isolated

CAN :  1 Channel,DC 4000V Isolated

LAN:   1 Channel,100M

USB:      4 Channel USB 2.0: 3 USB HOST,1 USB OTG(can customized to HOST orSLAVE)

GPIO:    4 Input,4 Output,DC 4000V Isolated.

Audio:Internel 2W Speaker,3.5mm Output/input  Connector

3G:  WCDMA+GPS Module(Not solder on by default)

Power:  6~42V DC.

Working Temprature:-30°C ~ 70°C

Dimension: 200*145*25mm,4 Mounting Hole。

Operate System:

1、Android 4.1;

2、Linux(TI DVSDK);

3、Windows CE 6.0;

4、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7。

网友C:
AM335x最典型的应用估计就是HMI了,不过发热和功耗确实比较厉害,如果对性能要求不是很高,可以考虑ARM9平台

网友A:
AM335X的确发热,特别是跑网络和运行视频的时候。
我们初步测试了一下,把手放到CPU上,放不住手,估计有60度左右。

网友A:
估计A5的平台每家都比较好,发热没有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