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中的bootloade代码的物理起始地址

楼主(2013-10-11):
steppingstone中的4K代码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将nandflash的最前面区域的bootloader拷贝到SDRAM中去。那么拷贝到SDRAM中的bootloade代码的物理起始地址是多少,这个起始地址是程序员能控制的吗?如果能,怎么控制?

网友A:
一般是先搬移flash前4k到sram中,然后执行sdram初始化,时钟初始化,之后才将二级boot搬移到SDRAM中。搬到sdram中的地址是用户可控的,搬移完成之后,强行跳转到sdram中二级boot的入口执行。如果搬移到sdram的首地址,也可以通过将sdram地址重映射为0,然后接着执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