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STM32开发板,来用,画了方框图,求指点

楼主(2013-10-11):
最近想学STM32,想自己做块STM32板子,顺便练习练习画图,

网友A:
如果是新手最好买个别人做好的.
老手的话自己做当然没有问题,不过似乎通常又不需要.

网友B:
我也是新手阿    最好还是买一块板子  自己画一块   这样应该上手就很快了

楼主:
我先画快试试,不行在去买块。

网友C:
接触一个新片子,有软件例程到硬件熟悉,在根据自己需要花板子,不要只是纯粹想画画试试,画一个板子花的时间金钱应该比买开发板多些吧,主要是后者的学习是系统的

网友D:
自己做,就怕**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一个新片子,有软件例程到硬件熟悉,在根据自己需要花板子,不要只是纯粹想画画试试,画一个板子花的时 ...

我半年多没搞电子了,画STM32板子主要是复习下画板子能力,学习下STM32及外设。我现在一家公司做测试,现在复习电子,后去找搞开发之类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就怕**不下去

我觉得**因该没问题,我是个电子狂人

网友E:
个人感觉还是画个实际的板子学习效率才高啊!

网友F:
看楼主要画的板子的框图,感觉把stm32该有的资源,都用上了。。。。不知道PCB画好了没

网友G:
不太有必要这样做。
就做板子而言,如果需要学习这个片子,应该以这个片子的资源选择一种外设模块或模块接口就行了,没必要罗列那么多。实际上你应该不是打算把所有模块都画在板子上吧,而是留着一些比较通用的引脚插座,能找到匹配的模块。
比如说你要练习使用SPI操作,那么,随便一种是用SPI总线的外围模块都可以,而没必要(SPI的flash,SPI的2.4G,SPI的AD,DA等),除非一种可能,你要这些模块能全部用上并同时工作。就这个CPU而已,每种片内外设保留一个实验模块足够了。
这样你的板子可以很小,容易做,费用低,通用性强。

网友H:
一开始还是做个核心板比较合适,如果你的需求很明确就把必要的外设加上。这样比较有针对性。大而全的板子都是开发板,看似功能全面实际用到的很少。

网友I:
我们也在做开发板.但是.这么大工程让我搞都难搞定

网友J:
不错啊,新手学习的话,自己做板还划算些,
做板费用和元器件比一些开发板便宜多了,还可以锻炼动手能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不错啊,新手学习的话,自己做板还划算些,
做板费用和元器件比一些开发板便宜多了,还可以锻炼动手能力 ...

总成本会比买现成的要高,不省心。打样,买零件,焊接,中间如果设计差错板子报废重来,在不熟悉芯片的情况下,硬件设计的差错机会更高。

网友K:
用407吧,我画好了我帮你看看。
我可以提供封装

网友K:
不对,是你画好了,我帮你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们也在做开发板.但是.这么大工程让我搞都难搞定

我也觉得!  STM32 有这么多东西吗? 再说有也都是引脚复用的,你得用多少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觉得!  STM32 有这么多东西吗? 再说有也都是引脚复用的,你得用多少跳线 ...

应该够 I/O 有14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要画的板子的框图,感觉把stm32该有的资源,都用上了。。。。不知道PCB画好了没 ...

现在才开始画原理图

网友M:
如果楼主为了学习,有恒心倒是可以自己做板子的。(PS:还要有money支撑!花费要比开发板高很多)

网友:
还是淘宝上买个ST官网的407最小系统来玩玩吧,便宜又好用

网友F:
淘宝上,随便弄一个最小系统,小几十元吧。
不过,如果感兴趣,自己腐蚀PCB也是不错的

网友N:
不错  也要动手  但对103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