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铝电解电容封装的问题,欢迎赐教!

楼主(2013-10-1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不需要,至于标准就不知道了

小容量的爆炸能量不大
伤人的可能性小

网友B:
小容量的 顶部面积太小,开十字比较难
而且爆的威力也小
爆掉,同样是顶部顶开,
你有兴趣自己过压试下

网友C:
十字的是低频的,K字的是高频吧

楼主:
前几天爆过一个,当然不是故意爆的,电容整个炸开了,根本没有方向性,应该是全方位的。

网友D:
小电容整个铝壳会飞掉。或者从底部漏气了。威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