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与PTC加热器的区别

楼主(2013-10-11):
   最近很多客户问我司有没有PTC加热器,我司的产品叫PTC热敏电阻也称为自恢复保险丝,那PTC热敏电阻与PTC加热器是同一个产品吗?PTC热敏电阻与PTC加热器有哪些区别呢?
  PTC热敏电阻与PTC加热器是不是同一个产品看了他们的区别就知道了。
  PTC热敏电阻工作原理与PTC加热器工作原理区别

  PTC热敏电阻工作原理:PTC热敏电阻(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即自恢复保险丝)是一种具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电阻,一旦超过一定的温度(居里温度)时,它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几乎是呈阶跃式的增高。PTC热敏电阻本体温度的变化可以由流过PTC热敏电阻的电流来获得,也可以由外界输入热量或者这二者的叠加来获得。
  PTC加热器工作原理:PTC加热器采用PTCR热敏陶瓷元件,由若干单片组合后与波纹散热铝条经高温胶粘结组成,具有热阻小、换热效率高的显著优点。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安全性,即遇风机故障堵转时,PTC加热器因得不到充分散热,功率会自动急剧下降,此时加热器的表面温度维持限定在居里温度左右(一般为220℃),从而不致产生电热管类加热器表面的“发红”现象,排除了发生事故的隐患。
  PTC热敏电阻与PTC加热器使用注意事项区别
  有关PTC热敏电阻使用注意事项大家可以看《自恢复保险丝应用注意事项》这里不再叙述。重点谈谈PTC加热器使用注意事项:
  ⑴、PTC加热片具有自动恒温的特点,不需要温度控制系统,将PTC加热片直接通电即可。
  ⑵、当 PTC 加热片用来加热液体(如水)时,液体烧干后, PTC加热片不会损坏。
  ⑶、若PTC加热片用来加热冷风,不送风时, PTC加热片不会损坏。
  ⑷、工作可靠,利用 PTC加热片内部特性控温,永远不会超温。
  ⑸、工作电压非常宽:当工作电压变化 2 倍时,表面温度的变化非常小。
  ⑹、多个 PTC 加热片一起使用时,应并联,不可串联。
  ⑺、不同散热条件使得 PTC 加热片的发热功率差别很大。
  ⑻、发热功率在通电后由大到小,最后稳定。稳定功率与使用条件有关,同一件 PTC 发热器,使用条件不同,则功率可能相差几倍。散热越快则稳定功率越大; PTC的表面温度越高则功率越高。
  ⑼、PTC 发热件的表面温度由 PTC 自身控制,也可以通过断开电路控制,但不可以通过调节电压来控制表面温度。
  ⑽、PTC 本身可靠性很高、寿命很长,但是如果装配不当,产品会出现功率和温度不稳定等情形。

网友A(2013-11-13):
正遇到PTC加热的问题。谢谢楼主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