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内调用函数问题

楼主(2013-10-11):
SWPutcI2C(i);
中断里能这样调用函数吗?

网友A:
中断里最好不要调用函数。。。。。。。

网友B:
中断里调用函数是么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对于时间和效率有较高要求的...最后就不要这样做了....因为中断里执行太长时间,会降低中断的作用.....

网友C:
可以和好不好是两种概念。

在中断当然可以调用函数,但一般没什么好处。

坏处1:增加了中断响应和退出时的出入栈参数数量。
坏处2:破坏中断响应的强实时性。
坏处3:造成临界代码的几率大增。
坏处4:代码可阅读性一般会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