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 中支持位变量的声明吗?

楼主(2013-10-11):
union SYS_FLAG_UNION
{
uint32_t flag;
struct
{
  a :1,
    b:1,
    c :1,
    d :1,
    e :1,
   f:1,
    g:1,
    h:1,
};
}; 这种变量 在MDK中声明  编译时发现好多位域没有定义? 请问下家怎么解决?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吧, 这是库里的定义 (core_cm0.h)

  struct
  {
    uint32_t nPRIV:1;                    /*!< bit:      0  Execution privilege in Thread mode */
    uint32_t SPSEL:1;                    /*!< bit:      1  Stack to be used                   */
    uint32_t FPCA:1;                     /*!< bit:      2  FP extension active flag           */
    uint32_t _reserved0:29;              /*!< bit:  3..31  Reserved                           */
  } b;                                   /*!< Structure used for bit  access                  */

网友B:
m3可以用bit-band,比你现在的做法要快。m0不支持就只能用位域了。

网友C:
还是版主给力   谢谢了  版主   好人

网友D:
呵呵,M0比M3小,当然性能要稍低一些了。

网友A:
bitband 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定义的, 看 Keil 的编译手册: